求助:首次接触继电器

楼主(2007-08-04):
请问各们高手:在继电器控制端那里要不要串接电阻,我是用的单片机去控制它,

网友A:
一般不用,可能需要个驱动的

网友B:
dd

一般用个三极管驱动,可以用芯片2803

网友C:
我常用8550三极管驱动

你可以到华程社区下载个图看看
http://www.hc166.com/bbs

网友D:
可以加一个电阻,但是利用三极管的放大特性也为常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