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 显示问题

楼主(2007-08-04):
假设有一正弦信号输入AD0809经过AD转换,
用单片机怎样显示A/D转换后的电压值呢
请多多指教

网友A:
dd

采用数码管不行吗

网友B:
haha

引串口到PC,发数据通过串口发到PC,用串口助手只类的软件看!

楼主:
是我没清楚

我们片内保存的是数字信号,
用什么程序能够把这个数字信号用数码管显示呢

网友A:
dd

用c或汇编啊,真晕

楼主:
可我还只会汇编啊,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

网友A:
dd

先把硬件原理图搞定,会一种语言就好

网友C:
只会汇编也可以呀,要解决什么呀

楼主:
就是用汇编才不知道怎么运算那

网友A:
dd

要显示几位数 带小数点吗?

网友C:
那叫会汇编吗?

找教材学学吧

楼主:
带两位小数点,

网友A:
dd

可以的,网上多的程序自己去找啊!!

楼主:
哦,谢了,我试试看

网友D:
如果

    如果用汇编进行运算的话,要用到浮点运算的,不过现在有很多现成的浮点运算汇编的资料,我也做过这种程序。

网友E:
hui

也可以先乘以100啊,那就把小数点给消除了,最后在倒数第三位上把小数点显示出来,其它的数照送

网友A:
dd

乘100用c还行吧

网友F:
JUN

用数码管就可以了,比如用共阳的数码管,程序如下:(89C52)
cs0809 equ 08000h
aa:
mov b,#51
div ab
movc a,@a+dptr
clr p3.0
setb p3.1    数码管的COM端
setb p3.2
mov dptr,#cs0809
movx @dptr,a
orl a,#80h
mov p1,a
call delay

setb p3.0
clr p3.1
setb p3.2
mov a,b
mov b,#5
div ab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dptr,#cs0809
movx @dptr,a
mov p1,a
call delay

setb p3.0
setb p3.1
clr p3.2
mov a,b
mov b,#10
mul ab
mov b,#51
div ab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dptr,#cs0809
movx @dptr,a
mov p1,a
call delay
ljmp aa
tab: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
delay:
      mov r7,#0
      mov r6,#10
delayloop:
      djnz r7,delayloop
      djnz r6,delayloop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