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

楼主(2007-08-04):
# include <reg51.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period=250;
uchar high=50;
uchar time;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T/C0中断服务程序 */
{
   TH0=-8333/256;             /* 重置计数值 */
   TL0=-8333%256;
   if(++time==high)P1=0;       /* 高电平时间到变低 */
   else if (time==period)            /* 周期时间到变高 */
    {
      time=0;
      P1=0xff;
    }
}

main( )
{
   TMOD=0x01;             /* 定时器0方式1 */
   TH0=-8333/256;        /* 预置计数初值 */
   TL0=-8333%256;
   EA=1;                     /*  开CPU中断 */
   ET0=1;                   /*  开T/C0中断 */
   TR0=1;                   /*  启动T/C0 */
   do { }
   while(1);
}

请问:TH0=-8333/256;
     TL0=-8333%256;
     为什么前面要加"一"号?

网友A:
dd

你在那找的程序?

网友B:
RE

本质是:计数器是增加型
如果是递减的就不用“-”号了

网友C:
"-"只是表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