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烧片

楼主(2007-08-04):
我用的是xeltek的Superpro系列通用编程器,只能在windows2000下使用,可我
装的是xp,有没有其他的升级版本的软件可以下到,多谢执教!

网友A:
这个问代理商...

网友B:
到网上搜一下,我原来的GX只能在98下

网友C:
可以到Xeltek的网上下载最新的下载程序

XP下还可以设置兼容模式运行

楼主:
多谢

多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