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谢了

楼主(2007-08-05):
用8255扩展端口控制步进电机,编写程序输出脉序列到8255的PA口,口控制步进电机正转,反转,加速,减速,
请教一下,我们不是要有输入地址吗,应该怎么去却认他的地址
所以我以8255的扩展口搞不懂,

网友A:
看不懂

1。不是输出吗?怎么弄出“输入地址”来了?

2。8255太老了,不要再用了吧:)

楼主:
弄好了,好高兴哦

我弄出来了,程序是这样的:
    mode   equ   082h
    contrl equ   08003h
    ctl    equ   08000h
    astep  equ   01h
    bstep  equ   02h
    cstep  equ   04h
    dstep  equ   08h
    dsy_c  equ   60h
         org 0000h
         ljmp step
         org 0030h
step:
    mov a,#mode
    mov dptr,#contrl
    movx @dptr,a
    mov a,#0
    mov dptr,#08002h
    movx @dptr,a
    mov dsy_c,#0ah
    ljmp loop1/ loop2/ loop3  ;三个通道
loop1:
    mov dptr,#ctl    ;单/八拍  A_AB-B_BC_C_CD_D_DA
    mov a,#step
    movx @dptr,a
    call delay
    mov a,#astep+bstep
    movx @dptr,a
    call delay
    mov a,#bstep
    movx @dptr,a
    call delay
    mov a,#bstep+cstep
    movx @dptr,a
    call delay
    mov a,#cstep
    movx @dptr,a
    call delay
    mov a,#cstep+dstep
    movx @dptr,a
    call delay
    mov a,#dstep
    movx @dptr,a
    call delay
    mov a,#dstep+astep
    movx @dptr,a
    call delay

    mov a,dsy_c
    dec a
    cjne a,#1,lp1
    inc a
lp1:
    mov dsy_c,a
    ljmp loop1

loop2:
    mov dptr,#ctl   ;双四拍   AB_BC_CD_DA
    mov a,#astep+bstep
    movx @dptr,a
    call delay
    mov a,#bstep+cstep
    movx @dptr,a
    call delay
    mov a,#cstep+dstep
    movx @dptr,a
    call delay
    mov a,#dstep+astep
    movx @dptr,a
    call delay

    mov a,dsy_c
    dec a
    cjne a,#2,lp2
lp2:
    mov dsy_c,a
    ljmp loop2

loop3:                   ;单四拍  B_C_D_A
    mov dptr,#ctl
    mov a,#bstep
    movx @dptr,a
    call delay
    mov a,#cstep
    movx @dptr,a
    call delay
    mov a,#dstep
    movx @dptr,a
    call delay
    mov a,#astep
    movx @dptr,a
    call delay

    mov a,dsy_c
    dec a
    cjne a,#3,lp3
lp3:
    mov dsy_c,a
    ljmp loop3

delay:
    mov r6,dsy_c
delayloop:
    mov r7,#0
    djnz r7,$
    djnz r6,delayloop
    ret
    end

楼主:
现在我在考虑另外一种去做控制步进电机啊

网友A:
搞好了?祝贺一下:)

网友B:
好好的单片机都让老师给糟蹋的不行了,非得加8255不可?

网友C:
作为练习,用用8255也未尝不可

练习之后,老师应该向学生说明这是历史了,现在用什么,等等。

网友D:
用什么啊?

    回7楼,那现在都用哪些这类芯片的呢?

网友E:
ADC0809都有人用,别说8255了,有些人就是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