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兄弟用过SST89E52单片机的6时钟模式吗?请帮忙!

楼主(2007-08-05):
SST89E52单片机默认的时12时钟模式。
我的程序本来运行的好好的,参考datasheet上在程序中直接IAP改成6时钟模式,结果是6时钟模式没改成,现在程序也完全不运行了!
我测了时钟都有,ISP读写也正常,程序就是不运行!

我改的方法是这样的,直接在主程序开始的时候调用如下指令:

    SFCF |=0x40;//IAP使能
    SFAH =0x55;
    SFDT=0xAA;
    SFCM=0x08;
    while((SFST & 0x04)==0x04);//判断是否完成

多谢了!

网友A:
没人用过SST的6时钟模式吗?

网友B:
改了6时钟,以后要用编程器下载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