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福V8/T仿真器的usb驱动无法在windows2000下安装

楼主(2007-08-06):
如题。急求解决方法!!!!
伟福V8/T仿真器,POD S8x5x仿真头,仿真器内使用STC89C58RD+的单片机,无法在windows2000下使用,好象是因为usb驱动无法在win2000下安装。
各位有知道解决办法的吗?
系统无法更换。。。。。。
只要可以让我使用这个仿真器就可以,谢谢了!
在伟福官方网站上下的usb驱动好象是只能在98和xp上用,真无奈了。

楼主:
我新来论坛,那个消息没看清楚就关了。。。。

刚才给我发消息的是哪位?我没注意看就把消息关了。。。能具体说下怎么安装吗?
我安装的步骤是这样的
没有光盘(仿真器是别人的,光盘被弄丢了),我下的伟福官方网站的VW for Windows伟福集成调试环境
将仿真器插入usb 打开仿真器开关,系统提示找到新硬件并弹出新硬件安装向导,找到vw下的DRIVER文件夹下WINXP,选D12EMU.inf这个文件,点确定,但是提示“指定的位置不包含有关硬件的信息”用WIN98那个文件夹下的文件也是一样。
是我的安装步骤不对还是我下的驱动不对?又要麻烦你了。谢谢了!

楼主:
有知道解决办法的吗?

有知道解决办法的吗?我刚学单片机啊~
谢谢大家了!

楼主:
没有人遇到和我一样情况的吗?

晕了 这帖不能沉啊
难道以前没有人遇到和我一样情况的吗????

网友A:
找官方技术支持问一下

楼主:
问题已解决

问题联系客服解决了。
谢谢各位。

网友B:
lz欠扁!

只想着别人无私帮助!

楼主:
啊!!!

晕了。
可能是我刚接触单片机把。不到两周。以前没有一点经验,我不是学电子专业的。C语言也是刚学的,没有想到联系客服这个办法。。。。。。那个仿真器也是借别人的。借我的人也没办法解决我的问题,没有办法了才想到这里。
没有别的意思,我想楼上你误会了。
不过这种事情不会再有了。耽误大家的时间了的话不好意思。
SORRY。

楼主:
原因是他网站上的驱动有问题

伟福网站上的驱动有问题。那个客服另外给我传的驱动。
我之前在网上和本论坛搜过一直没找到答案的。以后有类似问题的我可以给他传驱动。

网友B:
哦,这么回事

问题解决了也要简单说一下解决的方法,这样也帮了别人。
网络应该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

楼主:
让这帖沉了把~~~~

误解消除~
这帖让它沉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