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框具有6个P口以上的单片机,还要有总线扩展

楼主(2007-08-06):
如题,我要找一框具有6个P口的单片机,并且同时要支持W/R的总线操作。选了MSP430、AVR的168都不合适,都没有总线操作。AVR的128太贵,唉,谁能推荐一个合适的?对了,还要具有在系统编程功能。谢谢!

网友A:
C8051F可能有...

楼主:
C8051巨贵

我真搞不明白,TI那一群蠢蛋,我本很看好MSP430F148,价格也能接受,卯足了劲,买了样片,打算开工。MMD,后来仔细分析觉得还是不行。增加两条读写线这个芯片不是更完美了?要知道读写用I/O模拟口,速度忒慢,尤其是大批量数据的接收-读出-写入-转换等操作。TI的傻人!我真琢磨不透,DSP能做这么好,单片机却出这败笔!

网友B:
430的总线不开放

楼主:
没人推荐?

郁闷!

楼主:
晕倒

ATT7025价格多少啊?开发简单吗?支持JTAG吗?
还集成了一堆我一辈子都用不上的东东,倒!

网友C:
W79E217,有多达60-I/O

网友D:
cyan单片机可以啊

cyan16位单片机有128只脚,总线接口,两个片选,可以接flash,sdram,液晶屏,io口绝对够用啊,在系统编程,在应用编程。跟我联系发datasheet给你看
adl@loxford.com.cn

网友D:
cyan的ecog1k最合适了

我真搞不明白,TI那一群蠢蛋,我本很看好MSP430F148,价格也能接受,卯足了劲,买了样片,打算开工。MMD,后来仔细分析觉得还是不行。增加两条读写线这个芯片不是更完美了?要知道读写用I/O模拟口,速度忒慢,尤其是大批量数据的接收-读出-写入-转换等操作。TI的傻人!我真琢磨不透,DSP能做这么好,单片机却出这败笔!
--------------------------------------------
cyan的比430多总线,功耗也是很低,你的这个要求做合适了。发email给我,我发datasheet给你看adl@loxford.com.cn

网友E:
非要单片吗?加点外围元件扩下IO吧,性价比好的多哦

网友F:
要想便宜的话

就按楼上的做。或者干脆用两片普通的51芯片。性价比都够高。

网友F:
如果不是非用51不可的话

也可以用arm啊。

网友G:
完全同意 xwj 和 gyt

加扩展芯片,或是用多片单片机,都是性价比很高的方法。
我甚至干过一片51和一片mega16再加一片mega32,三片一起用。51与mega16用TWI通讯,mega32与mega16用SPI通讯。

网友H:
ATT7025

十几块*币,支持jtag、ISP、IAP

网友I:
学习~~只学过没几中单片机哦~

网友:
C8051F020 完全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