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16550扩展串口

楼主(2007-08-06):
我的单片机已经选定,现在要用到两个串口,据说是用16c550可以在扩展一个串口,请问如何扩展?

网友A:
dd

用双串口的单片机

网友B:
好好看一下数据手册吧

要不即使硬件连接起来了,编程时也搞不明白的。

楼主:
数据手册看得迷迷糊糊的。

还有就是我的IO口很紧张,已经没有可用的IO了。
另外,有帖子说假如不用FIFO的话,那么其实这个550是浪费了。请问何故?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吧

请指点一二

网友B:
扩展时是需要地址和数据总线的

另外使用fifo可以减小CPU的工作压力,因为接收的数据可以先缓存在那里面,你可以在收到4字节后才进行一次处理,发送也同理。

网友C:
我有更便宜,方便的串口扩展IC

采用多核心来处理串口,非常方便,简单,有需要我们可以聊聊。
想了解更多多核心的知识,欢迎查看我的链接,谢谢!

网友D:
www.zlgmcu.com有最好的串口扩展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