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方波发生器

楼主(2007-08-07):
小弟想做一个300K-660K的方波发生器,步进1K,精度-4次方级,占空比5%-40%可调,上升沿<40nS。本想用51单片机做,结果51单片机的时钟脉冲限制,是明显不可能的,所以想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更低成本的办法,请大家不吝赐教,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dd

把单片机的速度弄上去就行了.有单周期指令的单片机

楼主:
单指令也有局限性

小弟也想过单指令周期的单片机,但是就算是50M的晶振,在660K的时候,5%的占空比,高电平时间才不到4个脉冲…………精度如何保证?

网友B:
看看AVR单片机的PWM输出

也许能够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A:
dd

那只有pwm了!!

楼主:
丢人的事情出现了

很不幸,我对AVR不怎么熟悉…………汗一个先~~~~谁能提供个芯片资料看看先~~~~~

网友A:
dd

不一定要avr啊 很贵的去看看别的,

楼主:
请教

我对很多单片机都不熟悉的,所以请大侠指教下用什么较合适,实在没有办法的话我可能就要用DDS了~~~

网友A:
dd

stc的http://www.mcu-memory.com/

楼主:
谢谢

谢谢9楼的朋友,我马上去看看~~~

楼主:
STC

stc的单片机在我印象中也就是可以单指令吧?应该也不能满足需要的

网友C:
c8051F020

网友D:
STC单指令的可以满足你.24M晶振可以做4e-8S

楼主:
回复13楼

stc的单指令单片机就打算是按照80M晶振作,在660k时,就算50%的占空比,也只有61个脉冲,300k时也只有134个脉冲,不要说要求5%的占空比了~~~~~还有精度要求,步进等…………请大虾们想想其它MCU了,谢谢!小弟确实单片机不怎么样~~谢谢~~

网友E:
C8051F的PCA可以实现。。。

楼主:
好像有点贵样,而且io口太多了,太浪费了,不过也谢谢12楼和15楼的朋友~~

网友E:
可以选择个合适的型号...

网友F:
楼主不管选什么 MCU,都不可能达到你要的指标。

楼主:
请教18楼?

什么意思??
莫非非要我用嵌入式系统或FPGA作一个方波发生?

网友G:
用avr ,tiny26

它内部有64MHz的PLL,可以较大地提高频率精度。你可以设定PWM的TOP值来改变频率,根据TOP和占空比来计算匹配值,装入寄存器波形就出来了。不过感觉绝对精度可能不会太高。

网友H:
同意18楼

楼主:
谢谢

就是,即使是64M的,精度也不会高,其实如果不是占空比要调到5%的话,我就用51控制频率发生器了~~~不用这么恼火了

楼主:
64M的pll

64M的频率算下来也是很恼火的事情,精度是肯定达不到的。
想请教一下,如果用单片机产生压控电压,控制外部的锁相环,然后能有什么办法控制占空比吗?

网友I:
用片CPLD来做吧,NCO的方式 很容易

用三根线做SCI控制,因为是方波又不需要存储波形,只要累加器的长度够就能保证精度,绝对的单周期性能。外加一个便宜的单片机控制,成本不会比使用高性能的单个MCU贵

楼主:
同意24楼

正在考虑这个东西,不过硬件描述语言我很差劲的,哈哈~~~~

网友J:
555呢?

为什么不用555?

楼主:
回复555

晕~~~~555???太过分了吧,那个精度~~~~
我再加电子电位器?再用查表???
太吓人了~~~

网友K:
NXP的LPC213X

32位的PWM定时器,频率60M,660K的频率计数值为90.9,四舍五入等于91,百分之5的占空比计数值为4.55左右。

网友L(2008-05-21):
这个要求不可能这么简单

要作50nS量级的东西,要弄个恒温晶振先。 单片机那个振荡器的抖动很严重,做不到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