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子程序: 二进制转十进制

楼主(2007-08-07):
     将P1口的二进制状态转换为十进制
MOV A,P1
CLR C
MOV R5,#00H
MOV R4,#00H
MOV R3,#08H
NEXT: RLC A
      MOV R2,A
      MOV A,R5
      ADDC A,R5
      DA A
      MOV R5,A
      MOV A,R4
      ADDC A,R4
      MOV R4,A
      MOV A,R2
      DJNZ R3,NEXT
   其中R5是个位,R4是十位,这个程序是在一本书看到的,我觉得不对,请教二进制转十进制的程序?例如14H转为R4=02,R5=00.

网友A:
没错吧?低四位有效,屏蔽高四位

网友B:
程序错了

程序应该这样写:
ZH: MOV    A,P1
    MOV    R5,#00H
    CLR    C
    ADD    A,R5
    JNC    LP
    MOV    R3,#01H    ;如果有进位,这就是百位
    MOV    R4,A
    ANL    A,#0FH
    MOV    R5,A       ;存个位
    MOV    A,R4
    ANL    A,#0F0H
    MOV    R4,A     ;存十位
   这是十六进制转十进制的子程序,也就是二进制转BCD码的

网友B:
对不起

最后面要加上一返回指令  “RET”

网友B:
又忘了,标号没有注明

网友B:
我上面的程序都是错的,这才是正确的,经过调试的

ZH: MOV    A,P1
    MOV    R2,#00H
    MOV    R3,#00H
    MOV    R4,A
    ANL    A,#0FH
    MOV    R5,A
    MOV    A,R4
    ANL    A,#0F0H
    SWAP   A
    MOV    R4,A
    CLR    C
LP: MOV    A,R2
    ADD    A,#16H
    DA     A
    JNC    LP1
    INC    R3
LP1:MOV    R2,A
    DJNZ   R4,LP
    ADD    A,R5
    DA     A
    MOV    R4,A
    ANL    A,#0FH
    MOV    R5,A
    MOV    A,R4
    SWAP   A
    ANL    A,#0FH
    MOV    R4,A
    RET
R3是百位数,R4是十位数,R5是个位数

网友C:
这样行不行

MOV    A,P1
MOV    B,#64H
DIV    A,B
MOV    R7,A   ; 百位
MOV    A,B
MOV    B,#0AH
DIV    A,B    ;    十位在A,个位在B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