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I/O,编译正确,调试灯不量,帮忙看看啊

楼主(2007-08-08):
#include <REG51.H>
sbit     a=P2^0;
sbit     b=P2^1;
sbit     c=P2^2;
sbit     d=P2^3;
void initial();
void delay();
main()
{
initial();
delay();
while(1)
{
a=1;
delay();
b=1;
delay();
c=1;
delay();
d=1;
delay();
initial();
}
}
void initial()
{
a=0;
b=0;
c=0;
d=0;
}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0;
while(i<30000)
i++;
}

应该是个很简单的程序...编译过了,没错误的!
可是调试的时候,p2.0~p2.3不会跑!
不知道怎么回事,救命啊

网友A:
delay是个死循环

修改一下: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
for(i=0;i<30000;i++);
}

网友B:
用软件方式调试一下就知道了...

软件没有问题....

网友C:
延时时间太短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while(i<30000)
  {i++;
  }

网友D:
楼上的,你这个有什么不同的

网友D:
delay是死循环吗

网友D:
知道水平有限,所以不能回家你的问题,不好意思

网友E:
dd

你的硬件正确吗?别光找程序原因啊

网友F:
看看硬件吧

先从硬件找,给LED直接上5V的电压看是否亮~!玩单片机不是只玩程序的

网友G:
单步是否全部通过?

单步执行是否通过?也怀疑你的硬件有问题。

网友H:
51的高电平不能驱动led的,用拉的方式会好一点

程序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I:
9楼上的朋友

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建议不要5V直接加到LED上,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硬件原因~~~~~~~~

芯片没接地~~~我是个猪5555555555555

网友E:
dd

不要这么说自己 学到东西就好,

网友F:
哈哈,话说错了

不好意思,由于只想讲明意思,没有把技术说全面,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J:
嘎嘎  其实我也是刚学的,大家也帮我看看这几行字母有没有错的啦,是大约明白了上边那老兄的程序的意思加工的: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Delay)
{ unsigned int i;
for(;Delay>0;Delay--)
{ for(i=0;i<124;i++)
{;}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OutData=0xfe;
  unsigned char j=0xff;
for(;;)
{
P0=j;
j=j&&OutData;//相与
OutData=_crol_(OutData,1); //左移
mDelay(1000);//延时1000MS
}
}

网友J:
唉   我也看出错来了,那个P0改为P2

网友K:
我也是菜鸟,说错了不要见怪!

既然已经定义了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后面的
unsigned int Delay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OutData=0xfe
unsigned char j=0xff
直接用
uint Delay
uint i
uchar OutData=0xfe
uchar j=0xff
就可以了
还有主程序中
for(;;){}
一般用while(1){}来作循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