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

楼主(2007-08-11):
请问 AT89C2051的定时计数口能不能处理高频信号

网友A:
当晶振为12MHz

T/C工作在计数时,最高计数频率为500KHz,高于此频率计数出错。

网友B:
可先对高频信号进行分频再入2051单片机

  见过LG的频率测量仪用AT8952做的。

楼主:
如何分频?

如果我信号是MHZ的话,怎样做

网友C:
回楼上

如何分频?
电平合适的话,最简单的是用计数器芯片如74HC393、74HC390、74HC4060之类。

网友A: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