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8e58串行通讯接收数据不正确

楼主(2007-08-11):
在用w78e58做串行通讯时,发现接收到的数据不对,在接收程序末尾加断点后,发现接收到的数据是正确的。于是在断电处加延时程序,问题依旧。

网友A:
是不是用485了

如果是,一般是停止位延时不够造成的

网友B:
最大可能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我也用w77e58,做的是多机通讯,没问题的。

网友C:
99.99999%的是你程序的问题。

注意检查一下,是不是某部分程序破坏了接收来的数据,极大可能是被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