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DS89C450单片机?请进!!!!

楼主(2007-08-13):
     我参考 网站上 89C450 在系统编程的硬件图,自制了串口编程器,
当我把测试程序(P1口输出方波程序)下 载入单片机后,断开串口连接,发现单片机工作电流达120mA.
    P1口有波形输出;单不稳定;
    复位管脚 有微细高电平跳动;
     使用11.0592MHz晶振
      19脚没有波形,18脚有波形11.0592MHz 幅度3.58v
     当用示波器(泰克TDA1002)测18脚波形时,单片机电流降至40mV,P1口无波形输出

请问高手着是扎回事??????

网友A:
dd

检查晶振和复位电路,看看是否是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