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教分布电容?什么又叫去藕电容?

楼主(2007-08-13):
  我是新手,有几个问题一直很模糊,什么教分布电容?什么又叫去藕电容?

很多人都是并联电容来解决上面的问题,但是电容不是:越并联越大吗!!

  请大家给点意见,多谢!!!

网友A:
分布电容

指的是不集中,没有独立元件,两个导体之间自然形成的电容,例如两根线之间就有电容,变压器的初级次级之间也有电容。

电容是不是越并越大,这是中学物理问题。

网友B:
去耦

去耦是消去各个ic芯片之间的干扰,一般接在芯片电源输入之前叫去耦,芯片输出之后叫旁路。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教!但我还有问题!

  多谢大家的指教!但是去除这些电容的干扰,为什么要并联一个电容呢,并联的话,电容反而大了呀!
 多谢!!

网友C:
电源那里要并

信号线那里可是要尽量减小的,谁并了呀?

楼主:
那要请问一下怎么解决分布点容,和耦合电容的影响了!

  5楼说:“信号线那里可是要尽量减小的,谁并了呀?”意思是不用并联电容

了,那怎么解决怎么解决分布点容,和耦合电容的影响呢?

    多谢!!

网友C:
高频电路没怎么做过,简单的说一下

一般低频的电路,分布电容等一般不用太考虑,联上线基本能跑,去消除分布电容的方式一般是布线尽量短,线线间距尽量大,少用过孔拐角,少用长距并行线等,一句话,这条线越简单越好,其它的还要找有经验的高手谈谈

网友D:
收获良多

谢谢

网友E:
7楼讲得好!支持!

楼主:
多谢,不知道哪里有经验的高手,请多多指教!!

  多谢,大家的指教!!

  请有经验的高手,请多多指教!!
  实在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