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P2102转RS485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7-08-13):
cp2102是一款USB转串口的芯片。直接外接232就可以做USB转232的电路。现在我需要用CP2102直接转RS485,不知道怎么接比较方便可靠。希望大家能够帮帮我。

网友A:
dd

cp2102输出是ttl电平可以直接转485

网友B:
这个也许对你有用

转换RS485关键是要做好自动方向控制,方向控制引脚默认状态是低电平才完美。

楼主:
3楼的能够帮提供一下原理图参考一下吗?

3楼的能够帮提供一下原理图参考一下吗?我就是自动方向控制不知道怎么控制才完美啊。先谢谢了!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B:
发个原理图给你看看

  我用的CH341A自带收发控制信号,比较好解决这问题,通常是用NE555构成单稳态电路,由TXD的启动信号下降沿触发的。书上都这么说。

网友C:
J12是什么器件

可以的话,写一下,J12是什么器件,
usb 口转485,用什么方法可以测试呢?

网友D:
J12是双排针...2.54mm间距...

网友E:
古版好图!

网友B:
回7楼

  J12的问题Computer00回答了你,就是TTL串口数据引出端,使用TTL串口是,得拔掉MAX487芯片,因为RXD会受RS487的干扰。
  测试RS485时,短距离测试时,可选两只USB转RS485将A线与B线对应连接,也可用一只RS232转RS485作为测试设备。用串行调试助手分别打开与两个RS485设备对应的串行口,单工收发正常即可。做长线通信测试时,需在通讯线路上串接长线箱,通常为1KM,测试方法同前。

网友B:
发个RS485自动收发控制的图给楼主

工作原理自已分析,NE555的电阻与电容参数是书上标的,我没测试过,宜测试其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