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C5V的继电器能不能用单片机直接控制/

楼主(2007-08-13):
各位高手,我刚用继电器,是HK23F-DC5V,
它的参数要求:
额定电压:DC 5V
吸合电压:DC 3.75V
释放电压:DC 0.5V
没有写要求电流,可不可以用单片机的IO口直接控制啊,我做的时候,没有注意这个问题,现在遇到**烦了,板都做好了,不要我重做一块吧,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基本上

不能

网友B:
dd

如果不怕危险,可以采用单片机几个io并联,拉低吸入电流的方式也许行

网友C:
加个三极管很困难吗?

加个三极管很困难吗?

网友D:
绝对不行

网友E:
算算嘛

一般和继电器功耗为120-150mW

网友F:
三极管放大电流,如何?

网友G:
要看你MCU I/O脚的驱动能力。

  但是基本上不会如此使用。
     干扰 ※ 功耗,都很大。

网友H:
测量一下

继电器励磁绕组的直流电阻,就可以计算出需要的电流。有些小继电器需要的电流很小。不过还是不推荐这样用,以免烧了IO口。

网友I:
不知道你的继电器哪家造的

还是测试一下吸合电流吧,如果稳定吸合电流在15mA左右,并且你的单片机能达到25mA的驱动能力(按你的接法),基本上能用,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不要忘了。不过以后不要这样用了。不行的话,试验的话就手工加三极管吧,批量的话就重做吧

网友J:
利用三极管的饱和特性

将单片机的I/O口与三极管基极相连,将继电器、限流电阻一起串接到三极管的集电极,三极管的发射极接地

网友K:
据说pic的单片机可以,输出驱动能力很强

网友L:
不行

一般都是几十ma至上百ma电流。用单片机管脚会烧掉io口的

网友M:
功率

继电器的参数,一般不写电流而是写功率,因为一个主型号有好几种电压,功率一样

如 HK23F

有 HK23F-DC5V,HK23F-DC12V HK23F-DC24V等,功率是一样的,电流就请用功率去换算一下

楼主:
就是没有看到电流,所以才会设计出了一点问题,

我上次看资料时粗心了一点就只看到它的吸合电压,没有找到电流要多大,所以没有注意电流的问题,现在解决了,谢谢各位的帮忙哈。

网友N:
如何解决的呀

如何解决的呀,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了

网友O:
直接驱动肯定不行,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就轻松搞定了。

直接驱动肯定不行,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就轻松搞定了。

网友P:
看看加个"光偶"

看看加个"光偶"

网友Q:
51针对led的管脚可能可以工作就是有点冒险

avr,pic等mcu绝大多数都能承受这样的电流的,不是很困难

楼主:
我是这样解决的。

因为我板做好了,并且板有点大,也是双面板,上面继电器加了十多个,所以呢,加三极管不太好,要加好多,所以加了一个245来驱动,并且只能用低电平来驱动,就是说继电器的控制口两端一边接5V电源,一边接245的输出口,如果是继电器一边接地,一边接245,那是不行的,我试了一下,驱动不起来。虽然这样有点危险,不过还是将就用吧,245的电流只能达到24MA,但是按继电器的参数阻值(士10%): 120Ω  线圈功耗:0.2W来计算电流大约有40MA,以前没有用过继电器来做项目,所以经验少之又少,还好不是用来控制大电压的,这里只是将就用啦,搞不好哪天就烧掉了,哈哈。

网友R:
吸合时会有火花产生----我是不会用的.

楼主:
吸合时会有火花产生?

请问那个火花能看到吗?只听得到声音,担是怎么才能不产生炎花呢?

网友S:
245不太行吧

起码也要用7407之类的东东

楼主:
虽然说245的电流只有24MA

本来呢,是不能用245来驱动的,但是我控制另一端也是很小的电压,相当于数据选择的作用,(原来可以用模拟开关的,但是内阻大了点,所以用了继电器),试了一下,用245将就驱动。哈哈。

网友T:
电流

线圈电阻量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