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机电源锁定问题,请帮忙

楼主(2007-08-13):
如题,要实现电源开关闭合一下,单片机系统开机,保持+5V电源,即开机自锁。尝试了如下电路,但存在问题:无论怎样调整原件参数,只要加上+5v电源,单片机控制脚就是高电平,即开关不起作用,单片机直接上电。
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如果不使用三极管等模拟电路,而直接使用别的芯片,请问能推荐几款能够实现以上功能的芯片吗?

网友A:
什么单片机啊 ,上电不都是高电平吗?不编程怎么变低啊

网友B:
一个简单的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不知道为什么要用单片机?

你用一个继电器就可以实现自锁了啊。

何必用单片机呢?

用单片机要等到单片机程序运行,需要一定的时间,实现自锁反而不方便。

并且还要考虑单片机上电后管脚状态等问题。

有部分单片机的管脚商店后的状态可以编程。比如STC的单片机

但是大部分单片机不支持。

网友C:
简单的东西,给你一个

图中D9阳极就是电源输入端,按一下S1,单片机的口就通过R67让Q8导通,锁住供电,再长时间按住S1,单片机的另一口通过D10检测S1按下时间,当达到设定时间,Q8截至,释放S1就断电关机

网友C:
顺便说一下

如果需要的电流较大,就得减小R67,图上的10K太大,通过Q9提供的电流太小,不能带数码管之类耗电较大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