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intel HEX

楼主(2007-08-13):
最近心血来潮准备写个单片机编程器软件,没想到上手就遇到了关于intel hex的问题,网上找了很多,只有简单的格式介绍。
例如一条记录
:10194F0030782564000C0C0C0C0C0C0C0B0A0908DD
照例说,我读到的数据是30782564000C0C0C0C0C0C0C0B0A0908
但是我看了很多款编程器软件,打开同一个文件后,显示的数据是
02 1A AA 7F 3F 12 1F 6F 02 1F 7A 02 1F 12 75 4D

请问这当中是经过了什么转换吗?如果是,是什么规则的转换,而真正写到单片机里的应该是哪一种格式?

问题可能有点幼稚,还请不吝赐教,感激涕零!

楼主:
补充下

如果有制作编程器这方面的资料,欢迎砸给我……软硬通吃  =,=
mailto:lhqilh@163.com

感激再三 :)

网友A:
什么编程器会这样转?

网友B:
我以前用VB写过一个通过并口模拟I2C烧录HEX的软件,你可以看

在我的BLOG里

另外,也许是你的地址搞错了,你看到的这个地址在194F,而02 1A AA倒是像地址0的跳转指令,跳转到1AAA, LJMP 1AAAH

网友C:
最前面是数据个数和首地址,最后是校验和,中间是数据....

网友B:
楼上的,记录类型哪去了...

网友C:
谢谢指点,确实漏掉了类型....

应该是:先是":"代表新记录,接着是长度和起始地址,类型码,中间是数据,最后是校验和...

网友D:
4楼conwh的回帖

弓虽 ! ! !

网友E:
你别用编程器打开了

你别用编程器打开了,直接用文本格式打开.HEX文件,看看里面的东西.
另外你说的"打开文件"是什么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