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单片机很多年, 还是在制作着庞大的 main()

楼主(2007-08-14):
  曾经, 学校时, 很多程序的工作都只用一个 main() 完成所有任务.

  现在, 工程上, 已经有了很多多的项目经验. 虽然, 项目里已经有了 10 多个源文件, 总有效代码行长度也有好几千行, #include 也一大堆了, 却还是在默默地用着这个习惯, main() 的长度还是占据着重量级的长度!

  各位弟兄姐妹, 不知道可有跟我一样习惯的, 这样的习惯应不应该?

网友A:
俺没有

main()最多几十行

网友B:
这样不累吗?

main()通常是从 N各个功能.C 调用n个执行程序

我有个同学和你差不多,程序的变量用拼音开头的,而且也没有什么格式,他的程序只能自已明白:)

网友C:
这样不好,不利于以后的阅读,最好分成模块级别。

个人意见。

网友D:
我的项目main函数始终是3个switch语句...

网友E:
dd

不管怎么 都要把注释做好,要不自己过段时间看不懂拉

网友F:
ayb_ice

引用 网友D: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5楼: 我的项目main函数始终是3个switch语句...

-----------
不理解你的这句话“3个switch语句”。我是新手。

网友B:
也就是三个状态机了

网友G:
Re

我的只有一个函数SYSTEM_state();还有一个清狗CLR_watchdog();
^_^

网友H:
改改吧,这样不好的

网友I:
6行,把要做的事放到do_work()里去,嘎嘎

void main(){
    sys_init();
    while(1){
        do_work();
    }
}

网友J:
尽量小

一般是

main()
{
     init();

     while(1)
     {

         pro1();
         pro2();
         ...
         clr_dog();
         pcon |= 0x01;
     }
}

其中pro1();...根据实际情况去写,比如prokey(),

这样看起来很清晰,

系统处理键盘,处理LED显示,处理串口数据,...,处理狗,然后,休息。

至于怎么样去处理,那是另外的模块事情

网友K:
不同意11楼的写法。

void main(){
    sys_init();
    while(1){
        do_work();
    }
}
主程序写成do_work();白白浪费了一次函数调用。在每次循环中都要进栈出栈操作。浪费了堆栈和操作的时间。而且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L:
个人觉得:呵呵,程序的可读性和结构合理必然要已牺牲时

空间为代价,看实际情况。但在main里写几百行代码,觉得不应该。

网友M:
我觉得没啥啊

我现在做的MSP430的,main.c有2525行,main.h有446行,而main()只占了260行,不算多了吧。其它还有底层操作的bsp.c/adc.c/ExFlash.c/common.c/lcd.c,也算是模块化了吧。

如果程序复杂,main()函数必然也会长一些,能省点stack就省吧。

网友N:
偶不喜欢约束自己,嘿嘿,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网友O:
我的main()

void main(void){
    OUT1=0;
    SW485=0;
    AUXR=0xff;//关闭xram,打开ALE
    COMMAND=SEL_62256;

    //ClearingHistoryDataArea();
    bTimer0=0;
    bResponsed=0;
    bPreOffline=0;
    bEnReportBzqinfo=1;
    bTelRequest=0;
    uSetting=1;
    uKeyValue=0;
    HostCommand=0;
    DeviceType=0;//默认查询调度屏状态

    A4953=1;
    bGpsValid=0;
    bRegistered=0;

    uRing=0;
    uConnectingStep=0;
    uBzqPollingBill=0;

    BaojingType=0;
    iSettingDelay=iDelayNow=0;
    iDeviceQueryDelay=100;

    //memset(GPSFrame+4,0x00,28);
    memset(&sUart0,0x00,sizeof(sUart0));
    memset(&sDeviceMem,0x00,sizeof(sDeviceMem));
    memset(&sBUF_16C2550B_UARTA,0x00,sizeof(sBUF_16C2550B_UARTA));
    memset(&sBUF_16C2550B_UARTB,0x00,sizeof(sBUF_16C2550B_UARTB));
    memset(&sReportingHistoryData,0x00,sizeof(sReportingHistoryData));
    memset(&sNowInformInfo,0x00,sizeof(sNowInformInfo));
    memset(&sHistoryInformInfo,0x00,sizeof(sHistoryInformInfo));

    InitInformInfo();
    InitRunningParameters();
    ResumeFlashMemPointer();

    COMMAND=SEL_2550A;
    Init_16C2550B(BAUD9600_2550B);//设备通道
    COMMAND=SEL_2550B;
    Init_16C2550B(BAUD4800_2550B);//GPS通道

    uCommandBackup=SEL_62256;
    COMMAND=SEL_62256;

    TMOD=0x21;     //T0为16位定时器,T1做波特率发生器

    ET0=1;
    TR0=1;

    TH1=0xf4;      //4800bps based 11.0592M crystal/6T
    TL1=0xf4;
    TR1=1;

    SCON=0x50;     //(MSB)SM0,SM1,SM2,REN,TB8,RB8,TI,RI(LSB)
    ES=1;

    IT0=1;//下降沿儿触发
    EX0=1;

    B4052=0;
    A4052=1;
    EA=1;
    SettingParameters();

    PCON&=0x7f;    //屏蔽波特率加倍位
    TH1=0xfa;      //9600bps based 11.0592M crystal/6T
    TL1=0xfa;

    while(1){
        DOG=!DOG;
        GPS_Query();
        Device_Query();
        BaojingDetect();
        RingOverDetect();
        PreOfflineDetect();
        PerformOnlineStatus();
        OnlineReportingData();
    }
}

网友P:
聊一下

To LS:
    这样的方式令人头痛,用个函数,简单明了,何乐而不为?

To ayb_ice:
    怯怯地问下,是3个 switch 是什么内容?谢谢!

网友D:
不在乎多少语句...

关键是容易看懂,易修改,易维护...
我的3个switch语句可以看成是任何任务的3个状态...

网友Q:
一般不会太长……

上电后做完初始化,然后处理安排一下任务就可以**了……

网友R:
只要是函数调用都要进行堆栈操作?

引用 网友K: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3楼: 不同意11楼的写法。

void main(){
    sys_init();
    while(1){
        do_work();
    }
}
主程序写成do_work();白白浪费了一次函数调用。在每次循环中都要进栈出栈操作。浪费了堆栈和操作的时间。而且没有任何意义。

13楼的斑竹大大,我是新手,可是我看书上好象是只有中断函数才进行堆栈操作,是不是只要是函数调用都要进行堆栈操作那?

网友S:
函数调用的时候是需要将PC压进去堆栈的

网友R:
任何函数都是吗?

我知道中断会自动压入堆栈
但其他的普通函数也是吗?
用keil C的时候 中断的C函数是会产生入栈出栈的汇编语句的 但普通的函数确没有啊(自定义的非中断函数)

网友O:
to 18楼

这样的方式令人头痛:哪样的方式?

网友S:
to 23楼

to 23楼
用 call 来函数调用函数是必须压堆栈的。发生函数调用的时候,先将PC压进去堆栈,然后将函数的入口地址装载进去PC 指针,从而跳转函数入口地方执行。
从而ret指令返回的时候能正确的装载PC,回到原来调用函数之前的地方。当然,你也可以用JMP指令代替call指令来执行子程序,JMP回来原先的地方就可以了,哈哈。
中断跟这个原理是一样的,PC指针也是必须压入堆栈的,这个跟 psw , acc 等手动 push 进去堆栈是不同的,PC指针是单片机自己压进去的,不用干预。
另外,正是因为PC指针被压进去堆栈,操作系统的多任务切换才能成为可能,嘿嘿~~~
51用RAM 作为堆栈区,所以多一个少一个堆栈没有啥问题的,如果以后有基会用用PIC 的话,就知道堆栈资源多么的宝贵了 ... orz
学习C语言的同时学学汇编还是有好处di

网友R:
学习了~

学习了~
现在只用过51+C语言做非常小的项目~

网友T:
main()函数写测试程序最方便

  从头到尾一目了然,不用跳来跳去,搞得办事效率低下。正式程序喜欢在Main()函数里首先让蜂鸣器叫一声,表示MCU开始干活了。

网友P:
呵呵,如果没有蜂鸣器怎么办?

呵呵,如果没有蜂鸣器怎么办?

比较欣赏这种操作,当正式进入工作状态时,用串口往外发单字节标志性特殊字符(没有串口的系统不论)。
收到了,说明工作开始,该收到而没收到或收错了,说明当前系统有东西出错。

网友Q:
(没有串口的极小系统不论)

这叫什么话?

有串口就是大系统,没串口就是小系统?

NHH的理论……

网友P:
我改过来了

不好意思,大意了,我改过来了

网友U:
把程序分块后,变量放在哪里好呢?

  一个项目譬如分成多个文件。
  key。c
  key.h

 dislcd.c
 dislcd.h

 uart.c
 uart.h
那么变量
  1:放在分开放在。c里好呢,
  2:还是放在。h里,------想这样放,但是多个文件包含,就会重复定义。
  3:还是干脆放在一个 mydata。h里
  呵呵,随便说说。

网友N:
变量定义分开放,属于什么功能的,就放哪个.c。

然后去对应的.h文件里面声明。

网友U:
hehe

我看的程序包里,变量在INT8U  imageTypes
PhotoView.h 里定义的,
然后好几个文件都有调用这个变量,(这些文件都#include “PhotoView.h”)
但是有几个文件声明为 extern INT8U  imageTypes
但是有几个没声明,不明白原因。

网友U:
标识一下

网友V:
领教了!

编程格式真的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B:
建议睇下林锐的著作

网友T:
我赞同Computer00的变量处置风格

   变量在哪个C文件中起主导作用,就在这个C文件中定义,外部引用时作说明就行了。

网友D:
我喜欢所有的全局变量定义和声明一次搞定。。。

网友W:
我的main只有一行

就是create一个task。

网友X:
呵呵

我的main函数

int main(void)
{
    os_sys_init (sys_init_task);
}

我对全局变量的处理和圈圈有点像,放在.h里面定义、声明

楼主:
这段时间

我拿一个项目来试验了一下.

将 main() 里的东西拉出来, 单独做成函数. 结果是:

一下子, 不得不增加了好多全局变量, 静态变量. 代码量也增加一些.

网友Y:
编程应养成良好的习惯,对于公司,应该有编程规范。

编程应养成良好的风格习惯,对于公司,应该有编程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