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7-08-15):
 单片机串口接收数据到缓存区,从缓存区中发送出去,设缓存区的大小为40字节,为什么我的程序有问题呀,请教高手:
while(1)

if(RI==1)
  {
   c=SBUF;
   if(Comm_GetcharCtr<MAX_BYTE_IO)//缓冲区里的字符个数小与发送最大值
   {
    *pWriteByteBuffer=c;
     pWriteByteBuffer++; //缓冲区指针
     Comm_GetcharCtr++;  //字符计数值

  if(pWriteByteBuffer==&mCmdParam.ByteWrite.mByteBuffer[MAX_BYTE_IO])
     {
      pWriteByteBuffer==&mCmdParam.ByteWrite.mByteBuffer[0];
      mCmdParam.ByteWrite.mByteCount = MAX_BYTE_IO;
      i = CH375ByteWrite( );
      mStopIfError( i );
     }
    }
   }
  RI=0;
  if(c == 0) break;  /* 源字符串结束,完成写文件 */
}
    mCmdParam.ByteWrite.mByteCount =Comm_GetcharCtr;
    i = CH375ByteWrite( );
    mStopIfError( i );

网友A:
dd

不说问题?谁知道

网友B:
要用中断接收

循环中监测接收情况。
这是写程序常识。比如你处理
CH375ByteWrite( ); mStopIfError( i ); 之类就可能会有串口数据到达。

楼主:
回复楼上的

 我想通过 RI=0 来控制串口接收 如果我在处理接收到的字符时 始终不给RI置0,那么串口不是就不能接收字符了吗

网友B:
但外部发数据过来了,只是你没接收。所以会漏掉数据。

楼主:
我想如果RI不置0,单片机不会把SBUF中的数据取走的,是不是

网友A:
dd

单片机自己会取吗?会丢数据还差不多

网友B:
后面来的数据会覆盖掉SUBF

你极限想象:
外部在1S内发十个数据过来,你接收第一个数据后,过了10S去接收SUBF。那么你能接收的数据只有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中间的8个都被最后一个覆盖了。

网友B:
这是硬件决定的,软件必须在硬件要求的时间内完成硬件要

所以,必须符合硬件要求的程序,叫驱动程序。驱动和外部应用程序一般采用队列方式来共享数据。

楼主:
继续请教

这样的话那我怎么能控制接收呢 缓存毕竟是有限的 接收的的文件在没接收完不知道大小,这样的话写入缓存的和读出缓存的节奏我怎么协调?

网友B:
数组改造为队列

一般通信是要有协议的。你只要把协议解析出来,数据就出来了。
可以参考我的培训教材: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8047

网友C:
高手帮忙

我对单片机通信还不是很了解,有高手能发点该方面的资料给我吗,邮箱是tober1234@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