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钟数码管很闪

楼主(2007-08-15):
我做了电子钟。为什么都是很闪眼睛,好像电压不稳似的,我看公交上的没有这种现象!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刷新频率太低了

网友B:
dd

1秒钟至少要刷50次

楼主:
怎么调高啊

用软件调频率吗?怎么调高啊?晶振是实验板上自带的11.059

网友B:
dd

改软件啊,你程序执行一遍要多久总应该估算出来吧

网友C:
用单片机了吗?程序谁写的?

不行只有改硬件频率了

楼主:
我自己写的程序

我自己写的程序,在实验板上验证,硬件不能改啊。。。

网友D:
每秒钟刷新40遍以上。

你算一下,或跟踪一下。运行一个周期要多长时间。

楼主:
怎么跟踪

怎么跟踪啊。火兄!!

网友E:
刷新程序最好放在中断中完成...

楼主:
程序,给诊断诊断

程序在这里啊?是用的中断
#include<at89x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p _nop_()
sbit clk=P2^0  ;
sbit din=P2^1    ;
sbit en=P2^2     ;
unchar dispbuf[9];
void delay(unint value)

    while(value!=0) value--;
                      }

unsigned char second,min,hou;
unsigned char keycnt;
unsigned int tcnt;

unchar keyscan()
{  unchar row,col,i;
   P1=0xf0;
  row=P1&0xf0;
  row=row&0xf0;
  P1=0x0f;
  col=P1&0x0f;
  col=col&0x0f;
  i=~(col|row);
  return  i;}

 void tsled(void)
{ unchar ts0,i,j;
  clk=0;
  en=0;
  delay(10);
    for(j=0;j<9;j++)
       {  ts0=dispbuf[j];

          for(i=0;i<4;i++)
           { clk=1;
              ts0=ts0<<1;
             if(AC==1)
                 din=1;
        else din=0;
                clk=0;
                nop;
                delay(3);
         }
         }
             en=1;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
  TMOD=0x2;
  ET0=1;
  EA=1;
  second=0;
  dispbuf[2]=second/10;
  dispbuf[1]=second%10;
  while(1)
       {
      if(keyscan()!=0)
          {
             if(key!=keyscan())
               { P0=0xff;}
              key=keyscan();

              switch(key)
                {
                  case 0x18:
                    TH0=0x47;
                    TL0=0x47;
                    TR0=1;
                    break;
                  case  0x14:
                    TR0=0;
                    break;
                  case  0x12:
                    TR0=0;
                    keycnt=0;
                    second=0;
                    dispbuf[6]=0x0;
                   dispbuf[5]=0x0;
                 dispbuf[4]=0x0;
                 dispbuf[3]=0x0;
                    dispbuf[2]=0;
                    dispbuf[1]=0;
                    break;
            case 0x38:
                dispbuf[1]=dispbuf[1]+1;
                    break;
                case 0x34:
                dispbuf[2]=dispbuf[2]+1;
                break;

                    }
                    }
          dispbuf[8]=0x1;
          dispbuf[7]=0x01;
      dispbuf[0]=0x1;
        tsled();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cnt++;
  if(tcnt==5000)
    {
      tcnt=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

           if(min==60)
            {  min=0 ;
               hou++;
               if(hou==24)
                 { hou=0;}
                 }

                 }
      dispbuf[6]=hou/10;
      dispbuf[5]=hou%10;
       dispbuf[4]=min/10;
      dispbuf[3]=min%10;
       dispbuf[2]=second/10;
      dispbuf[1]=second%10;

    }
     }

网友F:
晕哦,自己写的程序都不知道刷新频率?!!!

晕哦,自己写的程序都不知道刷新频率?!!!
是你写的吗?
我带毕业设计也不会给学生看程序的。

网友E:
你的中断频率太快(5KHZ),浪费CPU时间太多...

而且你的显示部分并不在中断中完成的...

网友G:
刷新周期不固定

这个问题是刷新周期不固定引起的。
应该在中断中刷,时间间隔要固定。否则刷新频率再高也是闪。

网友H:
我用at91rm9200 8*8点阵刷新到了50000次!

arm9太快了。

楼主:
采用MODE2

我用的是MODE 2方式自动装载,0.2us中断5000次,到1s,这样做不对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走的不准,和电脑上比慢了,难道是初值的问题?

网友E:
请问15L,你的50000次,那么每次点亮多长时间...

网友I:
这样的电子钟不会太准

玩一下就行了

网友H:
时间很短,是个持续的循环

很容易计算出来的,不断的在循环。
这是我的一个测试程序。测试的时候,发现并行其他几个程序,
好像没啥慢的感觉。

楼主:
改为mode 1

改为MODE 1方式,初值:0xc400,50ms中断20次,到1s,又调试了一下,还是走慢了 ?不知道哪里出错。

网友J:
可以用两个定时中断

一个用来计时(5ms中断一次),另外一个用来显示(最好是在10ms内,但不要太低----太浪费CPU时间了).当然了,计时的那个级别要高一点,要不就不准了.我以前做了一个用的是汇编.发过了!

网友K:
要数码管不闪

要数码管不闪,两个最关键的因素

1 ,扫描时间足够的短。
20MS 之内扫描完全部的各段数码管,这个是极限,再长时间的话铁定闪。如果你有 4个8字,则每个8字需要5MS ,如果6个8字的话,那3MS 就好了。当然,适当将时间缩短1MS左右效果更加好。

2 ,扫描时间一定要固定。
假如我4个8字,第一个是0MS 扫描,第二个是 4MS 扫描,类推。那么 16MS 一定要跑回来扫第一个数码管,如果你 15MS 或者 17 MS 才回来扫的,那么就会出问题,如果固定是15 MS 或者17MS的话,那么4位亮度不统一,如果 15~17MS的话,随着程序变化的话,那么就会闪了。遇到这种情况,最好就是在中断里面扫描了,不过注意一下扫描子程序的可重入行,加个标志位锁定就OK了。

楼主:
终于把电子钟

终于把电子钟调出来了。。。。在此立证。。。。。
不过12小时慢了0.2秒

网友L:
这就算是很不错的了:)

祝贺一下!

网友M(2014-12-18):
0.2秒是用啥仪表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