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问题请教了

楼主(2007-08-16):
学习PROTEUS .下面程序是从30H开始RAM置为FF。
KEIL中程序单步正常执行。
在PROTEUS中不能单步执行,但最后执行结果是对的,这是为什么啊。。。
另外发现开始PROTEUS中原理图根本画错了,但是也能得正确结果,这又是为何啊。。。。。。
望指教。。。。。谢谢了。

       ORG 00H
START  EQU 30H
       MOV R1,#START
       MOV R0,#32
       MOV A, #0FFH

LOOP: MOV @R1,A
      INC R1
      DJNZ R0,LOOP
      SJMP $
      END

网友A:
用KEIL加PROTEUS联调呀!

用KEIL做仿真环境,与PROTEUS联机,PROTEUS就相当于目标板了,在KEIL中单步运行,再PROTEUS中看结果.

网友B:
就算不做出最小系统,也是可以的.

可以单步执行的,只和KEIL联机,然后在KEIL里面单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