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接收处理多字节数据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7-08-16):
大家好,我在用STC的51单片机做一个关于串行通信总线的程序,现在初步的想法是:让单片机接收3个字节数据,然后判断前两个是否为0x00,0x55,如果是,则根据第三个字节的内容执行相应的功能。

现在我只进行到第一步,接收3个字节(使用串口中断接收)然后进行处理,不知为什么,从上位机发过来什么数据单片机都没有反应,而使能串口中断程序和LIN_bus子程序里被屏蔽的语句(接收一个字节便返回一个字节)就没问题,这说明串口设置是对的,请大家帮我看看串口中断程序和LIN_bus子程序里面的处理方法是否得当,问题出在哪儿?

#include "STC12C4052AD.h"

unsigned char LIN_step=1;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Command[2];

void serial_initial()
{
 TL1=0xfD;     /*晶振为11.0592MHz时,设置波特率为9600bps*/
 TH1=0xfD;     /*晶振为11.0592MHz时,设置波特率为9600bps*/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于模式2,8位自动重装入定时器*/
 EA=1;         /*使能总中断*/
 ES=1;         /*使能串口中断*/
 ET1=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SCON=0x50;    /*UART工作于方式1,8位波特率可变串口,允许接收*/
 PCON=0x00;    /*波特率不加倍*/
 TR1=1;        /*启动定时器1*/
 }

LIN_bus()
{
   switch(LIN_step)
    {
       case 2:{
                if((Command[0]==0)&&(Command[1]==0x55))
            SBUF=Command[2];
            break;
          }
       default:break;
    }
    //SBUF=Command[0];
    //LIN_step=1;
}

void Rcv_IN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switch(LIN_step)
    {
      case 1:{
                       Command=SBUF;
               i++;
                       if(i==3)
                           {
                              i=0;
                          LIN_step=2;
                         }
               break;
                  }
      default:break;
   }
   //Command[0]=SBUF;
   //LIN_step=2;
 }
 RI=0;
}

main()
{
   serial_initial();

   while(1)
     {
        LIN_bus();
     }

}

网友A:
dd

看错拉,你不要用switch 语句啊改一改,break放错位置拉 也改改

楼主:
谢谢

你说的是中断里的switch不要用还是LIN_bus子程序里的呢?

网友B:
case 和与其配套的break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大括号的功能

你在case号加了大括号反而搞乱了。

楼主:
我试试去掉大括号

楼主:
还是不行

然后我开始怀疑STC单片机的串口接收是否有问题?
于是做了个实验:编一段小程序让MCU的UART接收到一个字节数据就返回同样的数据,我用PC上的串口调试工具观察结果,发现MCU的串口经常没有响应(特别是发数据多的时候,会丢数据)
证明了MCU有问题后,我把我最初写的那段程序搬到LPC2132上运行,毫无问题。
啊,浪费了我好几天!

网友C:
程序没有写好

中断程序没有写好,LIN_step这个变量有问题,老是希望用控制变量会出问题的,而且处理完也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值.状态机设计的很差.

楼主:
楼上的朋友看得很仔细

谢谢,这只是我程序的一部分,整个程序还没有完全完成,不过同样的程序略做修改就可以在ARM(LPC2132)上正确执行,所以应该是STC单片机的串口接受问题,连续接受多个字节容易丢

网友A:
dd

程序问题很大,不要光找单片机的问题,大家都在用呢.

网友D:
dd

曾经试过stc12c做d串口程序,有5%左右是通讯不了的,换个新的芯片就可以了
但是换下来d芯片可以重新写程序的。
郁闷呀,用示波器看过,没有信号,不知为何

网友E:
不要听infree胡说

C 里加大括号没什么问题的,个人习惯问题,有时候加大括号让程序看起来更易懂,像楼主的大括号可加也可以不加,这一点没有问题,就像一些运算符,我记不清优先级和结合顺序,习惯上加小括号,有时是多余的,有时就能避免问题,加上主要是安全,不能说我加了用不上的小括号就出问题吧,至于LZ想要解决的问题,恕在下菜,没看出来问题

网友F:
中断问题

在你的程序里可能出现2种中断
一种接收中断,一种发送中断
而在中断程序里你只处理了接收中断,发送中断你没去处理,
也就是发送中断标志TI你没去清0,那么它就一直处于中断,
使你的程序出现混乱。

楼主:
我想问题可能是这样的

我用最简单的串口测试程序(即单片机接收一个字节就返回同样一个字节),STC12的问题是:我发给它3个字节,它只返回2个字节,也就是说第三个字节单片机没有收到,以至于无法触发状态的改变(接收3个字节后开始处理)也就没有响应了。

网友A:
dd

问题是你能保证你的程序没有问题吗?

网友G:
程序问题

用过12C5410AD,没发现串口有问题,每帧数据9字节以上。

楼主:
这个话题可以close了

网友H(2012-01-16):
1# 不爱说话 楼主,你这个问题最后如何解决的啊?我最近也碰到类似的啊··还望赐教啊?

网友I:
程序写的很差
Command=SBUF;
Command是个数组,你这是什么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