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弱智问题!!!多谢

楼主(2007-08-18):
1.电压跟随器:我看见反馈(输出端与输入端直接导线连接,还有导线之间连个电阻的),他们好象都叫做电压跟随器,有什么不一样吗?????请指教!!!
2.放大电路上反馈电阻上有并接电容和不并接电容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小弟刚学电路不久,望大哥多指教!!!!!!!!!!111
在此多谢了!!!!!!!!!!!!!!!!!!!

网友A:
这属于模拟电路问题,应该发到模拟电路版面。

1、不一样之处仅在于后者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到地都有电阻,通常希望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到地的电阻相等,这样可以减少失调电流的影响。
2、频率特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