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85~USB转换器解决方案

楼主(2007-08-20):
本人想用单片机开发,选用什么芯片?需要哪些编程?

当然如果有现成的,我希望得到一个样品

网友A:
用单片机开发?是闲的没事干了还是想练练?

485<-->USB转换直接拿FT232就搞定,按照datasheet上的电路图改一根引线就行

网友B:
用单片机开发有难度

    硬件上只要选一带USB和串口的单片机再加一片RS485转换芯片即可做成,难点在下位机的固件和上位机的USB虚拟串口驱动难做,如果楼主真能把这做成,打造属于自已的USB转串口芯片也就一并推出。
    我用CH341A+RS487E做个转换器,这样就简单得只剩下画个电路板,测试一下的简单劳动了。

楼主:
是不是一定要装驱动呢

对,如果能插上直接用,不知道windows会不会不支持,也就是说能识别吗,

网友B:
没有驱动程序Windows怎么能跟USB设备通讯呢

    除非标准USB设备,Windows自带驱动程序了,如U盘,USB键盘,USB鼠标。

楼主:
如何得到标准use驱动协议

古道热肠同学,请问你的这个转换器用的是不是单片机做的。

转换的难度应该是软件协议而不是硬件电平什么的。所以是不是需要知道windows的标准usb协议呢?如何知道呢?如果有了协议是不是就可以利用单片机完成这项活动?

网友B:
回楼上

    哈哈,我成了同学,你成了老师,老师提高不能不答呀!
1、USB转RS485通常是用USB转串口的专用转换芯片完成电脑新增串口的操作,再用串口通过RS485驱动器输出RS485通信信号。
2、USB转串口芯片也是单片机,单片机内部有固件,PC机上还要编写对应的驱动程序,让电脑增加一个虚拟的串口。
3、做硬件就用现成的USB转串口芯片来做,攻软件可以先写个简单的WDM设备驱动程序,做出这类USB转串口的全部软件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C:
自己做也未尝不可

尤其是你的系统有特殊要求,而通用芯片无法实现的时候(比如需要过滤特定的信息)
WINDOWS和LINUX系统都提供对USB-CDC的支持,也就是说,驱动程序不用你自己写,把它直接当串口用就行了
开发时需要做的,就是选一只合适的MCU,再加上固件就行了.很多芯片厂家都提供USB-232的示例源程序,自己研究改进一下还是可以用的
具体选哪种方案实现,就看你的实际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