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晶振下面可否这样走线?

楼主(2007-08-20):
怎样处理比较好?
晶振在top,线走在layer2,layer3是gnd,
下面打了几个孔,晶振用的是表贴的,无源的把脚歪平了,加个座子那种

网友A:
最好不要,看你的板子,有地方,干嘛走晶振底下?

另外这些线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B:
换个方向不行么

边上一堆空位,非要挤在一起

网友C:
晶振是数字系统中唯一的模拟电路!特别是晶振输入脚,相

你这样很容易出问题的

楼主:
不在同一信号层也会有问题吗

中间有地平面隔离也不行?

网友D:
最好不要走线

网友E:
最好不要,如果没出问题记得烧香。

网友A:
我看你还在晶振底下打了过孔

就不怕晶振的铁壳碰到了短路吗?

网友F:
晶振下居然可以这样”丰富多采“~~

网友G:
很多人走线时都不注意的

而往往有时似乎好象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很多做PCB设计的人都是乱走线,走通就认为完成。。。
有时产品出现一些不稳定的问题,往往是PCB设计时考虑不周所致,希望楼主多找些PCB布线规范的资料来看看。。

网友H:
把那过孔去掉……

从PCB看,应该是选择了一个表帖的OSC,你选择在OSC背面走线,对于速度不高,OSC精度要求不严格的产品来讲,这样走一般也能通过测试,但至少要把那过孔去掉,在下面放过孔有工艺问题存在。

不建议这么走线,但实在避不开的时候,也可以……

网友I:
顺便问一句

晶振的地是属于数字还是模拟地啊,请教了!!!

网友H:
晶体的地在哪里?

网友J:
我见过许多工程师都喜欢在晶振下面走线

不过他的板子也能跑,不过我总但心会有问题的。
而且这样做,一量CPU死掉,看门狗都起不来!

网友K:
没啥关系吧,最多导致时钟相位抖动多点而已.

有些系统对这个要求不严.

网友L(2015-11-29):
一般不要走线

网友M:
看不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