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程序单步仿真到i=0x0114时,就死掉了?谢谢各位了.

楼主(2007-08-20):
…………
for(i=320;i>0;i-=2)
      {
       P0=a;
       P1=a[i+1];
       for(j=0;j<(t/2-12);j++);
       }
…………
这个每次运行到i=0x0114时,程序就跑飞了,会是些什么原因呢,我刚学编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给的程序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

那会有哪些其它的东西会影响这个程序,让程序跑飞呢?谢谢,非常谢谢了.

网友A:
没有足够的信息不可能找出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由于时间中断,或者狗溢出等等不明原因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