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的测试应答函数

楼主(2007-08-20):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clude <reg52.h> //包括一个52标准内核的头文件
#define WriteDeviceAddress 0xa0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地址
#define ReadDviceAddress 0xa1
sbit SCL=P2^7;
sbit SDA=P2^6;
sbit P10=P1^0;
//定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number)
{
uchar temp;
for(;number!=0;number--)
{
for(temp=112;temp!=0;temp--) ;
}
}
//开始总线
void Start()
{
SDA=1;
SCL=1;
SDA=0;
SCL=0;
}
//结束总线
void Stop()
{
SCL=0;
SDA=0;
SCL=1;
SDA=1;
}
//测试ACK
bit TestAck()
{
bit ErrorBit;
SDA=1;
SCL=1;
ErrorBit=SDA;
SCL=0;
return(ErrorBit);
}
//写入8个bit到24c02
Write8Bit(uchar input)
{
uchar temp;
for(temp=8;temp!=0;temp--)
{
SDA=(bit)(input&0x80);
SCL=1;
SCL=0;
input=input<<1;
}
}
//写入一个字节到24c02中
void Write24c02(uchar ch,uchar address)
{
Start();
Write8Bit(WriteDeviceAddress);
TestAck();
Write8Bit(address);
TestAck();
Write8Bit(ch);
TestAck();
Stop();
DelayMs(10);
}
请问这里面的测试函数bit TestAck()
是怎么测试的啊?
如函数Write24c02()中在调用到它的时候好象不管返回值是0还是1都会接着执行下面的语句啊
不明白!

网友A:
就是返回应答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