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们帮帮认认这个IC是什么型号的?(附图)

楼主(2007-08-21):
如图IC1(为SOP8封装),该IC输入,改电路的功能是根据光敏电阻值的变化来改变LED灯的状态,白天光敏电阻值小,LED不工作,晚上白天光敏电阻值变大,LED点亮,LED部分是分几组,该部分总功耗约为700mA*11V,我查了好多关于DC/DC的IC,都没有看到匹配的IC,各位大虾帮忙认认,谢谢了~

C:Documents and Settings11桌面1524661187591003.bmp

楼主:
怎么没人呢?

大家支持一下啊~

网友A:
估计是运放(比较器)或555之类的

如果直接驱动应该是555之类的,比较器一般电流没那么大

楼主:
肯定不是555~

谢谢LS~
但这个电路都没有MOS管等开关电路肯定就不是555了,看这样的接法好象也不是运放吧~,我觉得是DC-DC,但一直没有找到它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