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固定频率信号如何识别?

楼主(2007-08-21):
 有谁知道用MCU如何正确的识别一固定频率的信号啊?(要考虑噪声的干抗,用计算周期的方法来识别的准确度不行)

网友A:
如果不把干扰干掉或抑制在容许范围内用什么东西都不能达

只有在输入信号纯净度高的前提下才能讲测量的准确,还是现在前级处理好再让MCU处理吧

网友B:
从理论上讲只有测频率或周期两种方法...

网友C:
做滤波器,或者FFT

网友D:
用Goertzel算法吧

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测周期或频率很容易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