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简单通讯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7-08-21):
大家好,我遇到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电路很简单,就一块89c51和max232,实现一个功能,当INT0有下降沿到时就中断发送一串指令,开始还正常,一段时间后,串口调试助手就接收不到数据,奇怪的是当把示波器的地接到板子上的地时就一切正常了,这些现象都是用稳压电源提供电的.后来就改用电池供电,现象依然,而且还是需要将示波器的地接到板子地上才能正确,我还试过将稳压电源的地,金属接到板子的地上,都不好行.另外我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哪种情况单片机都在运行,可以进到中断服务程序中,就是发送不出来!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估计是连接电缆有问题

网友B:
不是这样的

不是说用狗就是程序有问题,
程序确实有问题,但这问题不是一般的,而可能是在不可预知的情况下发生的,例如程序指针跑飞,不是希望的死循环等,这时狗就起作用了啊。
用狗也是提高安全的一种方法吧,至少它能复位,能重新正常工作

网友C: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现象

不过用的是AVR单片机(代理不要拍我...)和16C554感觉是PCB的地没处理好,后来又做了一版OK了

网友D:
奇怪的是当把示波器的地接到板子上的地时就一切正常了

估计是示波器的夹入,引入的脉冲使单片机复位,所以你的数据正常了。
示波器的地,都差不多是y地。

网友E:
很可能是MAX232的连接问题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单片机能接收数据,但是不能发送数据到超级终端上显示,我检查了2,6脚的电压,根据数据手册2脚电压典型值在10V,6脚为-10V,而我测得:2脚为8V,6脚为-6V。后经检查发现14脚和地之间短路,异常排除后,发送数据正常。
建议你将“示波器的地线”去掉后检查各引脚电压值,顺着这条思路走一下。

网友F:
是啊,先重点检查检查地和电源是

楼主:
是地线的问题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问题解决了,如二楼所言,串口线的地掉了!
但还是有个问题,就是示波器的地难道跟电脑的地是共地的,而稳压电源的地跟电脑的地就不是同一个地?要不然怎么示波器的地一接到板子上就好了?

网友G:
回10楼

PC机的“地”与示波器的“地”都是接三脚插头的长脚的,插到插座上之后就联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