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中断

楼主(2007-08-22):
void RI_Interrup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
   c=SBUF;
   RI=0;
   StartFlag=1;
   OverTimeCount=0;
   if(ReceiveCharcount<MAX_BUFF_SIZE)//MAX_BUFF_SIZE为缓冲区的大小
   {
     ReceiveCharcount++; //串口缓存区里的字符数
     *pBufferIn=c;   //指向缓冲区的指针
     pBufferIn++;
     if(pBufferIn==&CommBuffer[MAX_BUFF_SIZE])
     { pBufferIn=&CommBuffer[0];}    //环形缓冲区
    }
  }
}
为什么每到缓冲区从尾到头的过渡中 要丢一个字节,怎么优化一下?

网友A:
波特率多少?按道理不是处理不过来。

网友B:
MAX_BUFF_SIZE

     if(pBufferIn==&CommBuffer[MAX_BUFF_SIZE])
     { pBufferIn=&CommBuffer[0];}    //环形缓冲区
    }

你这个意味着,CommBuffer[MAX_BUFF_SIZE]永远不会有数据存啊!

++的位置需要该一下。自己用笔计算一下比较好。

楼主:
波特率9600 不是处理不过来,就是在那个地点出错

楼主:
缓冲区有效长度为0-MAX_BUFF_SIZE-1,所以MAX_BUFF_SIZE不会存值

缓冲区有效长度为0-MAX_BUFF_SIZE-1,所以CommBuffer[MAX_BUFF_SIZE]不会有值的

网友B:
既然你的数组

既然你的数组定义是这样的: CommBuffer[MAX_BUFF_SIZE-1]

那么 CommBuffer[MAX_BUFF_SIZE]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址就是下一个地址呢?

建议去看一下队列的插入和删除的标准用法。

楼主:
我定义的数组是CommBuffer[MAX_BUFF_SIZE]

网友C:
dd

可能多加了1

网友A:
呵呵,,没仔细看,ls正解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我看了一些资料都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