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摄像头里有视频压缩芯片吗?

楼主(2007-08-22):
除了镜头,还应该有USB芯片吧,怎么卖这么便宜

网友A:
有的

不过不叫网络摄像头,叫pc摄像头,pc上用的是因为他把硬件做了许多集成,量大就便宜了,而且是cmos的,效果差点。网络摄像机是另外的一种大的架构

楼主:
谢谢

直接用PC摄像头里的视频压缩芯片,加一块网络芯片,是不是就能做成网络摄像头了?
PC摄像头里的视频压缩芯片输出什么格式?还需要自己编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