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单片机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7-08-22):
  麻烦各位高手帮一下忙:

    我在C文件里面编写了一些子程序,而我在main函数里面只是调用其中的一两个子程序,为什么其它没有被调用到的子程序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呢,从而使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当我把这些没有被调用到的子程序屏蔽掉时,系统又可以正常运行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A:
dd

?如果没有声明子程序不能在mian程序下面

楼主:
子程序都有声明

子程序都有声明,把这些子程序放下去就是有问题?麻烦各位帮帮我一下。。

网友A:
dd

你最好把程序弄上来啊!

楼主:
 我的main函数是放在最后的啊,怎么会还是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网友A:
dd

我是说你把你写的程序贴上来看看,我晕

楼主:
程序比较多

    程序比较多,感觉要跟硬件结合起来看就会比较容易懂一点,主要是控制两个步进电机运动的,所以在这里我不贴上来了,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继续帮我解释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B:
提高优化级别试试看

楼主:
请问怎么来提高优化级别呢?

请问怎么来提高优化级别呢?谢谢

网友C:
没有直接调用,会不会间接调用...

楼主:
有间接调用

    有间接调用,不过我用伟福仿真器调试时,一进入main函数就有问题了(还没有运行到那个被调用的函数),在main函数里面几乎不能按顺序执行语句,单片机执行的顺序几乎混乱(还没有运行到那个被调用的函数),
   我在那个函数之前设置断点,也没办法运行到断点处,当把这个函数屏蔽掉时又可以正常运行了?
   麻烦各们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