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双T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08-22):
来自 2楼

网友A:
不要用OP27,你的带宽要求不是很高,没有必要用宽带运放,这样的运放工作不够稳定。
你的电路是要滤除50Hz,但未说明其它要求,例如是否有温度漂移要求等,如果没有,几乎任何运放都可以用。

楼主:
谢谢大哥!

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