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式LCD的驱动

楼主(2007-08-23):
现在遇到一个段式LCD屏,它是16*30段的,我现在用的单片机只带4*15的LCD驱动,请问各位,能不能驱动这款屏

网友A:
用是可以用,但可能显示不清楚...

你把16*30当成4*15就行了...

网友B:
你用专用的LCD驱动吧,现在的一般单片机没有480段以上的

网友C:
楼上的错

现在16*30的多了去,比他更多的都有。
《用是可以用,但可能显示不清楚...

你把16*30当成4*15就行了...〉
不可以这样用!!!!!!仔细看看LCD的驱动特点就知道了,换MCU吧

网友D:
不方便换mcu,可以加驱动芯片

网友E(2013-07-18):
用专用的驱动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