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一个运放的电路

楼主(2007-08-24):
这个电路我实在看不懂,R2的输入端接温度传感器AD590的信号输出,AD590输出的是微安电流信号,温度每上升1K,电流增加1微安,0度时输出273微按,经过放大输出运放的6脚就怎么成了电压信号呢,R1和C1应该是滤波电路,请哪位高手帮我解释一下,怎么把电流转成电压信号放大

网友A:
运放是高阻输入,输入电流可以忽略,即我们常说的虚断

假设输入电流为I,那么R4和RXT上的电压之和为(R4+RXT)*I。

而运放的增益很大,可以认为+和-输入电压相等,即我们常说的虚短。

3脚通过1K电阻接地,电阻电流也为0,所以3脚电压为0。因此2脚电压也为0。

这时输出电压是多少,该知道了吧?就是-(R4+RXT)*I.

网友B:
俺来学习学习的来了.

网友A:
也许R2只是保护电阻而已。而R3则是平衡电阻。

网友C:
是哦

I-V转换就是123456789所画的
加上R2不就是电压放大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