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延时4小时电路

楼主(2007-08-24):
求助延时4小时电路,我想用MCU做主控,延时4-6小时的外围电路,到时间发一个触发信号给MCU,改变MCU对其他电路的控制.延时的具体时间是可以通过MCU控制的,例如 可分4, 4.5, 5, 5.5, 6几个档。那为大虾能帮帮我啊?

网友A:
设定一个短整时间的定时器中断,在中断内设置计数器即可

网友B:
用了MCU,还需要电路?

用软件实现最简单,又占用不了MCU多少资源

网友C:
不是电路的问题,是程序的问题 - -

在中断里面启动一个计数器,计一个100MS左右的,
主程序里面启动2个8位计数器,这样足够你计很多个小时了
不过不是很准的,具体需要修正一下.

网友D:
用了MCU

延时4年也是小case。

网友E:
雇个人帮你看表

1。可以使用ne555电路制作,
2。要求高时可用时钟芯片
3。也可以使用单片机定时功能

网友F:
这个这么长时间要是不是很精确的话,没必要用单片机

楼主:
好象不行

是这样的,我的主程序要用来发持续的脉冲信号。也就是说是这样的:
P1_0=0;
time(s);//延时1ms左右
P1_0=1;
time(s);//延时1ms左右
加上中断的话,是不是会影响我的脉冲信号啊?我是要延时4个小时后改变脉冲信号的占空比。

网友G:
多核心比较适合你的程序,哈哈

你的领导不帮助你吗,水平还很菜哟!

网友B:
1mS是1000uS,能执行多少条指令?

楼主:
帮我推荐下

帮我推荐下PWM的芯片和定时芯片。我想找个时钟芯片定时,到4个小时了给PWM发信号改变它的工作状态,有没有合适的啊?要廉价的

网友A:
要多廉价?俺一块IC给你解决,前提是你有量

楼主:
回复12楼

有 我是做路灯控制一个灯头用2-6个这套东西,如果一条路有1000个灯...

网友A:
这么说没用,1000个灯落不落到你头上才是真事

有量,什么都好谈

楼主:
有没有朋友帮忙啊?

我这急的不行了 谁做过相关的产品啊?给我推荐几款芯片啊

网友:
不要太急噪

这个如果都不会做那就先练练内功吧,先不要做真实的产品,免得拿出来害人

网友H:
只要是做电子,我想谁都做的了的,

只要是做电子,我想谁都做的了的,

楼主: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不想花太多时间了解各个芯片,在网上来回找,所以想有用过的合适的芯片,大家推荐下

网友A:
说实话,要是这么个设计你自己都搞不定,非要ASIC

你再急也没用了,这个功能用MCU直接实现非常方便,更是非常简单,硬要找专用IC,没人帮的了你

楼主:
呵呵 谢谢大家

我自己搞定,看来很多时候还是要靠自己的,找别人帮忙也未必就是好主意

网友A:
别人只能给你思路,实际干活当然还得靠自己

网友I:
不想花太多时间的话直接外包最简单

网友J:
楼上说得很对

网友K:
你的定时器干什么去了呢?

你的定时器干什么去了呢?
就象大家说的
你的这个延时完全可以解决,
包括你程序里的那个延时1ms

网友L:
晕,你有了准确的1MS延时还不会累加到秒、分、小时?

为什么不用内部计数器中断做那个延时1MS的基准?那比你软件延时准确啊。
参考PC机的时间基准和函数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