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找一些温度控制方面的**看看

楼主(2007-08-24):
    我用的是K型热电偶,放大后经A/D转换,打算用来制作恒温系统(如可设定为120+-3度、800+-3度等)。热源为电炉丝,220伏供电。可用单片机控制固态继电器4N40的通断,间接控制电炉丝的加热时间。
    请问大家怎样用单片来控制这个执行机构4N40来调节温度,达到恒温的目的?

网友A:
dd

如果是一根电热丝做到+/-3有点难,最后很难控制.用三极管.

网友B:
时间比例法或者PWM调频率都可以

楼主:
回复2楼

  我是用单片机控制固态继电器4N40的通断,来接通或切断220伏电源的,不是用三极管控制电炉丝的加热。
  我正在寻求一种算法,就像三楼所说的时间比例法或者PWM调频率调节。我用PID算法将调节增量算出来了,怎么应用到控制固态继电器4N40的通断,正是我想解决的问题。请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你在这方面看来是没有基础,看一些文章,先按照人家的办法做,在项目深入以后你就会慢慢学会的。

网友D:
我确实在这方面没是什么基础

请问PID算法的那几个参数用实验法确定是不是事先假定几个大范围的数使系统运行起来后,再给系统加一信号(阶跃信号行不?)通过观察他的响应在适当调整这些参数直到系统完全稳定呢?
还有请问如何确定一个初始参数呢,应该没必要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去找这几个参数吧,而且技术出来的参数也要在最后的整机调试中最后确定.
希望各位大虾指点指点,小弟先谢谢了喔!

网友E(2010-06-04):
你这个用PWM信号控制光耦就行了。我就是不明白PID。以及如何确认热电偶的参数表。不知能否讲个一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