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是否越小越贵

楼主(2007-08-25):
。39的反而要1块,是否碰上了奸商?

网友A:
过小或者太大都比较贵

主要是销量问题,好像0.4到0.56的最便宜

网友B:
恩,太小个的也贵.

网友C:
2楼的说法简洁啊

大得多的时候,怎能不贵?!

网友D:
物以稀为贵!不常用的,当然要贵些!

网友E:
量大的就便宜,1个腿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