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板子上的两个MCU用什么方式通信最好啊,除了串口

楼主(2007-08-27):
请教大家一下,一块板子上的两个MCU用什么方式通信最好啊,除了串口,谢谢了

网友A:
最省事就是异步串口

还可以用SPI口,I2C口,模拟串口,并口。

网友B:
和你的通讯要求相关

用线越多,越可以做到速度快、协议简单。反之反之。

网友C:
stc 主页上有个三线制通信协议,可以看看

网友D:
为什么不用串口?

网友E:
想想还是串口最方便

其它协议都要更麻烦一点。

网友F:
你可以用双端口RAM:)

网友G:
直接用两个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