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编程,如何让编译器预留内存空间??

楼主(2007-08-27):
编译的时候,让编译器暂时不用某一段内存空间.
如何实现?
有没有这样的关键字?
我好像以前看过这方面的**,后来忘了

网友A:
汇编里面有

网友B:
你定义一个数组用at不就行了

楼主:
3楼的方法挺绝!

网友C:
俺用的也是at

网友D:
可以选择IAR的编译器,用链接参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