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扩展C8051F0xx的存储器,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7-08-28):
(无正文)

网友A:
dd

数据和还是程序?

网友B:
程序存储器够得一塌糊涂

我觉得是数据

网友C:
LZ是让大家猜谜语!!

楼主:
想扩展ROM

是ROM,想存一些常量表,数据量挺大的。

楼主:
不好意思 搞错了

我是想扩展RAM 但是要非易失性的 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扩阿

网友D:
???

请问什么叫非易失性的“RAM”?

楼主:
类似于FLASH

我的理解就是可以在掉电的情况下,能够保持数据不丢失的RAM。

网友E:
普通的RAM加小型锂电池咯,起码能撑3年

网友F:
不就是EEPROM吗。。。

两个IO口接两个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