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DS--AD9850相位问题

楼主(2007-08-29):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关于DDS集成芯片--AD9850的相位问题

AD9850的相位控制器有5位,可以控制相位按11.25 22.5 45 90 180 递增,那么是不是说相位只能按这几种增量递增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波形就不是能任意多少个点的了.而且频率最高就只能是参考时钟的32分之一,而且是由相位控制器决定?这和资料说的不一致,肯定我理解错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理解

另外一个问题:频率控制字内的32位控制字是怎样和相位累加的,一个5位,一个32位 .
请知道朋友尽快帮忙回复,小弟在线等,谢谢!!!!

网友A:
这种功能通常用来做数字调相,因此5bit就够了

根据这个5位的值和设定的频率值,就可以计算出实际的数值了。

楼主:
具体是怎么计算的,麻烦再说得清楚点吗

网友B:
dd

40-Bit Serial Load Word Function Assignment

网友A:
具体怎么计算出来的,是芯片内部的事,你不用惯它吧?

网友B:
dd

公式:
fOUT = (Δ Phase × CLKIN)/232
where:
Δ Phase is the value of the 32-bit tuning word.
CLKIN is the input reference clock frequency in MHz.
fOUT is the frequency of the output signal in MHz

楼主:
请教楼上gjg191兄弟

如果是按照上面这个公式  那么相位增量和频率控制字就无关了?

网友B:
dd

相位只是某一时刻的值Umsin(ωt+ψ)  (ωt+ψ)就称为相位
ω=2πf
如果t等于零的时候,u并不等于零,公式应该改成i=usin(2πft+ψ),如图3乙所示。那么2πft+ψ叫做相位,ψ叫做初相位,或者叫做初相。在这里的9850这应该是相位初值也就是ψ

楼主:
谢谢 楼上兄弟

按照你上兄弟的意思,相位控制字是值是初相位??  真是这样,问题好像清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