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问题

楼主(2007-08-29):
最近在研究利用GSM模块收发SMS的课题,发现当发送一条“AT+CMGS=021 ”命令后,回显得字符只有“AT+=021 ....”,中间缺少了“CMGS“,请问给为大虾是什么原因?

楼主:
是不是问错地方了?顶一下

是不是问错地方了?顶一下

网友A:
其它的命令返回是正常的吗?

网友B:
你肯定是用PC机与GSM电板板相连的

请问你用的是232口,还是485口。
485回显的时候,如果你按键过快,波特率过低就有这样的问题。
调快波特率吧!

楼主:
其他命令正常

其他命令正常,波特率9600,我的仿真器是232接口,用的是89C52单片机

楼主:
模块是TC35i,没有按键问题

网友A:
在哪里回显的?

如果是自己做的程序控制回显的话,建议先用超级终端试试,看看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你设置的短信长度为什么是021而不是21呢?
回显出现">"这个符号了吗?

楼主:
出现“> “,并且我的短信成功发出

出现“> “,并且我的短信成功发出,长度021与21我都试过,一样的问题。出

网友A:
在哪里回显的?

用超级终端?串口调试助手?还是什么东西给GSM发命令阿?

楼主:
用单片机仿真器

楼主:
看来比较难啊

楼主:
我是用wave2000/L仿真器发的短信

我是用wave2000/L仿真器发的短信,一次发一条,每次都是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