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驱动

楼主(2007-08-29):
自己搭了一个298 297的步进电机的驱动,但是问题是:锁定的时候,电机会发烫,很厉害,哪怕把参考电压调小也会有,只是幅度不一样!

网友A:
你把电流降低

网友B:
步进电机就像电磁铁,对于绕组电阻低的电机应该用恒流驱

网友C:
和单片机要隔离

步进电极为大电压,大电流元件,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和单片机隔离开来,小弟因为这样,已经烧了两块单片机了!

网友D:
L297能做恒流控制的

网友E:
用PWM代替IO

发烫是因为停止时线圈通过直流,线圈的直流电阻很小。
用PWM代替IO,可以在停止时用维持电流方式保证步进电机锁定。

步进有效只是在脉冲瞬间,之后应该进入维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