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无功补偿控制器电容投切振荡的问题

楼主(2007-08-29):
请问,哪位同行,研究过高压无功补偿控制器。我想请问一些问题。

     1:电容的编码投切在软件上怎么实现的?
     2:电容投切振荡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网友A:
投切

编码投切就是先投大的 再投小的如 1 2 4 先投4(过补的话)再2 1
切是先小的 再大的 至于投切振荡吗要设置投与切的门限值 如 投入30Kvar后等过补35时才切不要在过补30就切,这样就会造成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