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1302发烫

楼主(2007-08-29):
连接方法是这样的
DS1302
1脚   -  5V(14脚之间接104电容)
23脚  -  32.768K/都接6P到GND
4脚   -  GND
567脚 -  单片机口线
8脚   -  电池正(负于地共)

使用过程中会时常读取时间,平时工作都正常。
有时候会发生时间错误,发现DS1302发烫厉害。
关电,冷却,上电依然发烫厉害。
换新的DS1302,不发烫了,工作又正常。
这种现象遇到过两次了。

想请各位帮助下,是我哪里还没有注意到么,还是DS1302的质量问题。

网友A:
dd

电池电压?

楼主:
不是阿

最新进展,取了电池的口线依然发烫。
我甚至将567三个口线用10K拉高,依然.....
14间电容有贴片换成插件,依然.....

这次换个新的DS1302还是发烫。

发现发烫是因为看到时间不正确,完全是乱的。
同样电路板的不发烫....

网友A:
dd

看你的电源电压阿!

网友B:
4楼的主题不明确,小心被删帖。

楼主:
电源电压没问题

我用同一个5V开关电源出来的,烧了4块设备
设备上没有其他电源装置。

网友A:
dd

那我不说了!

楼主:
247楼的兄弟以前遇到过这些问题吗?

说实话我以前也用过很多次DS1302
这次这个现象真的是......
快要被打败了

网友A:
dd

你用电池试试阿

楼主:
试过拉`~

1、单用电池,也发热,发热明显感觉低了,但是时间设置不起,还是存在故障
2、单给1脚接电池正端,没发热,是建设置不起,故障同上。

楼主:
烫阿趟阿趟